[求助] vcs 反标率

楼主(2023-12-25):
请教个问题, vcs 后仿真带sdf, 我不知道怎么看sdf反标率。 我在路径下面有个sdfAnnotateInfo 文件, 里面有个Static entries  from SDF files : IOPATH == 2364200

Annotated entries in elaborated design : IOPATH == 2364192
是不是将这个两个数字相除 就可以得到反标率了,  2364192/2364200 = 99.99%
这样理解对吗 ?谢谢了

网友A:
vcs有diagnose option, compile的时候加上vcs -diag=sdf
会打印出来比如
No. of Pathdelays   = 3  Annotated = 66.67%
No. of Tchecks      = 4  Annotated = 50.00%

楼主(2024-07-02):
引用 网友A:
vcs有diagnose option, compile的时候加上vcs -diag=sdf
会打印出来比如
No. of Pathdelays   = 3  Annota ...

谢谢回复,这里No. of Tchecks 是指timing check, No. of Pathdelay是指cell的delay对吗?

网友(2025-07-12):
得VCS2018及以上版本加-diag=sdf:verbose编译选项才能打出反标率和未反标的时序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