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换工艺问题

楼主(2023-12-25):
各位大佬麻烦问一下如果一个电路从65工艺换到40工艺,如果要保证他的功能对,需要修改那些参数吗

网友A:
把你65工艺的事情再做一遍 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65工艺的事情再做一遍 没办法的

麻烦问一下你指的是什么呀,就是直接按照65的方法直接跑仿真吗,因为65这个电路是提出来的电路,没有改过什么参数,所以现在这个40的不知道要不要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你指的是什么呀,就是直接按照65的方法直接跑仿真吗,因为65这个电路是提出来的电路,没有改过 ...

你要保证电路能正常工作,然后调管子,应该要调的蛮多的

网友B:
是在同一个平台作业?

如果需要在不同设计平台间的转换就更复杂了

database间的转换(db<->oa.lib)也常发生

网友:
要重新调管子的状态 比如调到饱和区去 一般要调整管子尺寸了  等于重新一个新电路 只是用了原来的电路结构

网友C:
重新丢仿真验证,性能满足要求,就不用改尺寸,不满足就改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同一个平台作业?

如果需要在不同设计平台间的转换就更复杂了

是同一个平台。就是保证功能正确,性能差就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丢仿真验证,性能满足要求,就不用改尺寸,不满足就改尺寸

如果功能正确还需要改吗,性能差就差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功能正确还需要改吗,性能差就差一点

你们老板可以接受,那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