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hierarchical flow问题求助

楼主(2023-12-25):
现在在学习将synopsys flow转到tessent flow,在学习hierarchical流程中遇到以下问题,希望得到高人指点,先谢过大家了。
问题:
子模块包含两个时钟,一路为快时钟,另外一路是慢时钟jtag_tck(不是ijtag网络的ijtag_tck时钟,名称类似而已)。如果我在插入edt和occ阶段,把这两路时钟都设置插入occ,即插入两个occ,并且在随后的插链阶段插入wrapper chain(只有int_mode和ext_mode),在后面的graybox generation阶段,产生graybox和产生pattern及仿真都没有问题。
但是当我想在插入edt和occ阶段,只针对clk_fast插入occ,对jtag_tck不插入occ的话,到了graybox generation阶段,在执行完import_scan_mode int_mode后,运行check_design_rules就会报以下的Error,说会影响到后续的pattern retarget,请问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把这个时钟连接到*tessent_sib/to_ijtag_tck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原理我还没搞明白

网友A(2024-01-24):
建议搞一个100M的clock(非function clock)插入occ,然后把所有低于100M的clock都bypass到这个clock上。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只在快速时钟域插OCC

网友(2025-07-21):
最近也在做子模块的scan,想问下是不是规模小的话就不用加edt了(顶层还需要加edt)
另外如果子模块(physical block)链用dc插的话,tessent能根据网表正确生成graybox并集成吗?

网友(2025-10-23):
引用 网友A:
建议搞一个100M的clock(非function clock)插入occ,然后把所有低于100M的clock都bypass到这个clock上。 ...

这个过程,是由tessent工具用命令实现吗

网友:
让前端rtl上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