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eFlash里面的Row Redundancy应该怎么用?

楼主(2023-12-25):
现在能看到eFlash的Datasheet里面提供了2 个redundancy sectors,里面只提供了读写的操作,是不是需要我们自己在eflash controller里面加上替换到冗余阵列的逻辑?比如每次要对比每次访问的地址,如果是有坏块的地址,那么自动映射到redundancy sectors里面的对应地址?

网友A:
看!文!档!
我记得memory的文档里面是由详细的介绍memory redundancy是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文!档!
我记得memory的文档里面是由详细的介绍memory redundancy是怎么用的 ...

你好,我仔细阅读了一遍这个eFlash的datasheet以后,发现里面提到Row Redundancy内容很少,也没有详细描述这里的功能,想请教一下我下面的理解对不对。
这个datasheet里面有描述Row Redundancy这个功能,但是没有说明对于坏块的替换是eFlash内部自己实现还是外部的eFlash controller来做,如下是datasheet的部分截图,

它里面有提供redundancy information的存储空间,所以我推测是在eFlash测试的时候会记录下两个坏块较多的sector地址,然后让我们外部的eFlash coontroller来判定访问的是不是坏块sector,如果是的话,自动映射到冗余阵列,我这个理解对吗? 还是说他只是在这里存储了redundancy information,eFlash会自动的访问坏块sector时,映射到Redundancy array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