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model

楼主(2023-12-25):
有没有人用MBP做spice model,想请教一下自动化提取的model与原model相比不准,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A:
原model是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model是指?

测量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数据吧

不。,现在是做逆向,把某个工艺库的仿真得到的数据去MBP重新提取model,看看生成model里面参数能不能一样,结果现在是不一样,使得仿真出来的曲线有差别,这应该怎么办

网友C(2024-08-07):
引用 楼主:
不。,现在是做逆向,把某个工艺库的仿真得到的数据去MBP重新提取model,看看生成model里面参数能不能一 ...

直接用工艺库的得到的数据本来就会不一样,工艺库的模型参数有很多附加值

楼主(2025-06-05):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工艺库的得到的数据本来就会不一样,工艺库的模型参数有很多附加值
...

谢谢大哥,我也认为肯定会不一样的,毕竟每个model生成的算法不一样,差距是有的,只是要考虑的误差范围多少,精确到多少,当时老师让我生成一样的,我解释不了原因,被骂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