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_ATPG

楼主(2023-12-25):
新人小白求助,目前在学习ATPG的内容,公司使用DFT Compiler 实现扫描链的压缩和插入,没有配置OCC,DC工具分别输出了scan模式和compresson模式的spf文件, ATPG工具读入压缩模式的spf文件后报,R33类型的error,错误信息为: Unable to find output 0 of unload compressor full_chip_U_compressor_ScanCompression_mode。整个DFT配置的信息大致为:scanin、scanout、testmode、scanclock、scancompression这些信号(与功能模式下复用)都在full_chip顶层,通过IO pad接出来, 这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Tmax工具上发现在pindata_TYPE 为shift时,IO pad上的pad输入为010的正常数据,IOpad的IE pin 和OE pin 均为XXX,输出数据也为XXX,用什么命令可以配置IO pad的IE 和OE pin的值为0 或1,我试了 add_atpg_constraints  AAA  1  -module full_chip/gpio_pad5_   IE  -drc 不行,还有别的命令吗?

楼主:
顶顶顶,纯纯小白,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顶顶,纯纯小白,求大佬指点

IE和OE有没有考虑过让前端设计成进DFT模式之后就打开?比如assign oe = dft_en ? 1'b1 : normal_oe;或者在DC里面手动插入,不过没有前端改代码方便就是了。按照描述,可能修好这个其他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E和OE有没有考虑过让前端设计成进DFT模式之后就打开?比如assign oe = dft_en ? 1'b1 : normal_oe;或者在 ...

感谢大佬,通过set_bulid 命令解决了,但是我在使用set_bulid -instance_modify命令时遇到一个问题,我的IO单元(gpio_pad0_)是在full_chip.v中例化的,但是在ATPG建模之前我使用set_build -instance_modify {gpio_pad0_/IE TIE1}进行约束,但是执行run_build_model就会报错,说找不到gpio_pad0_/IE, 这是我命令使用的有误吗?我看man界面中的命令详解,也没啥收获,求解答,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通过set_bulid 命令解决了,但是我在使用set_bulid -instance_modify命令时遇到一个问题,我的 ...

你这个IE是pin吗?我这边看的手册说是modified只是将器件替换为逻辑门或者buffer或者四态逻辑,不知道理解有没有错,解释中通篇都是instants没有提到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IE是pin吗?我这边看的手册说是modified只是将器件替换为逻辑门或者buffer或者四态逻辑,不知道理 ...

对的,IE和OE 都是 gpio_pad0_这个IO单元的输入信号,我是修改的与gpio_pad0_单元的IE和OE 相连的单元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IE和OE 都是 gpio_pad0_这个IO单元的输入信号,我是修改的与gpio_pad0_单元的IE和OE 相连的单元
...

再请教一个问题,在TetraMAX的scematic界面中,一个Scan-DFF在在shift阶段Q端是SSS,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在TetraMAX的scematic界面中,一个Scan-DFF在在shift阶段Q端是SSS,这是什么意思呢? ...

我也没学多久,个人理解不知有没有理解错误,仅供参考。shift阶段主要是将capture阶段需要的激励移动到位,这时候SCAN_DFF只会干一件事,就是移位,数据是来自于TD;但是这时候因为处于drc阶段,没有生成pattern,所以工具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值。于是就用S代替,TD应该也是S。SSS则是一段时间之内的变化,比如有的时钟会出现101或者010的值,这个就是时钟在当前时间段内的变化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学多久,个人理解不知有没有理解错误,仅供参考。shift阶段主要是将capture阶段需要的激励移动到位 ...

好的,受教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