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要用PMOS/NMOS作为电容,直接用MOS(没有S/D/B)不行吗?

楼主(2023-12-25):
最近在看器件结构,发现PMOS或者NMOS会用做电容,此时S/D/B共接在一起。

有点疑惑,为什么要多此一举,直接用不包含S/D/B的MOS结构不行吗?PMOS/NMOS作为电容有特殊的考量或者好处吗?
请教!!!

网友A:
制造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造更简单

PMOS/NMOS相当于MOS结构,多出了S/D,因此相应的也会多出几道mask和工序。制造应该不会更简单吧。

又或者说,你的意思是根据电路设计,部分电容直接用PMOS/NMOS(S/D/B共接)已经能够满足需求,无需再单独制备一个MOS。这样可以在满足设计的同时,减少器件之间工作能力的交叠浪费,减少器件个数,制造更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PMOS/NMOS相当于MOS结构,多出了S/D,因此相应的也会多出几道mask和工序。制造应该不会更简单吧。

是啊,而且还要为MOS单独写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而且还要为MOS单独写model

是哦,多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