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设计里需要的模拟电路知识

楼主(2023-12-25):
如题:
作为一名数字IC设计工程师,有哪些模拟知识是需要掌握的呢?

网友A:
好多好多,写不完。数字设计也分好多种岗位的。基础的,亚稳态,glictch, IR drop, clock jitter/dutycycle需要了解。数模混合领域要了解模拟部分,接口类要了解ESD/天线效应/levelshift/PI/SI。

网友:
楼上说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好多,写不完。数字设计也分好多种岗位的。基础的,亚稳态,glictch, IR drop, clock jitter/dutycycle ...

目前产品是flash和eeprom,只用到了一个设计工程师,基本是从头到尾的;
请问这种岗位,有什么模拟知识需要加强嘛?
本人只在本科学过《电路分析》《模拟电路基础》《信号与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产品是flash和eeprom,只用到了一个设计工程师,基本是从头到尾的;
请问这种岗位,有什么模拟知识需 ...

看是analog lead 还是digital lead,总要有一个了解对方做的是啥。 如果不是foundrary厂,那做memory应该只需要一些读写电路,读写电路一般是模拟做的,作为数字可能就做校验失效处理之类的,那你得了解memory的一些基础知识,失效机制,概率,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analog lead 还是digital lead,总要有一个了解对方做的是啥。 如果不是foundrary厂,那做memory应该 ...

谢谢你,虽然有些看不懂;我去搜索一下,再次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