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SKILL创建脚本,实现自动打孔

楼主(2023-12-25):
现在有很多M1和M2交错的层,想在交错的层之间选择性的做mark(方便之后打上实际的via,且满足DRC)。然后再mark处贴上label如下图所示。左边的图是原来的图,想通过脚本实现到图二的效果。有哪位大佬能够实现以上要求,阿里嘎多。

网友A:
叫公司装个skillcad吧,skillcad就有这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公司装个skillcad吧,skillcad就有这些功能

我想的是能用skill实现最好。有人用calibredrv来实现的 但是只能圈出来overlap,不能给一个实际的via的大小的标记

网友B:
是在path上打孔吗?会涉及到矩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能用skill实现最好。有人用calibredrv来实现的 但是只能圈出来overlap,不能给一个实际的via的大 ...

skillcad就是别人写好的skill工具集,想要看类似的skill脚本之前也见到有人发过,在这个脚本讨论区或者资料区那边,你往前翻翻那看能否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path上打孔吗?会涉及到矩形吗?

不管它是什么形状的图形,要打上去的孔 符合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cad就是别人写好的skill工具集,想要看类似的skill脚本之前也见到有人发过,在这个脚本讨论区或者资 ...

thanks 我去看看 能不能把找到 我想要的

网友(2025-09-15):
引用 网友A:
叫公司装个skillcad吧,skillcad就有这些功能

想请教下是skillcad的哪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