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X仿真速度好像没有官方号称的那么快?

楼主(2023-12-25):
左图:APS moderate aps++;右图:Spectre X mt;

两者跑起来的CPU百分比不同,如果折算成相同百分比的话,仿真时间应该是115*715/762=108min;而实际Spectre X跑了90min,这样折算下来,90/108=83.3%,速度仅快了16.7%,这个是哪里设置出了问题不?

网友A:
因为你对比的是APS++

网友B:
1、原厂宣传是跟APS比。Spectre X和APS++都会一定程度上做一点数值近似来换取仿真速度,即精度会下降一点。
2、那为什么还要推Spectre X? Spectre X本身优化的一个方向就是优化多线程,让Spectre可以真正用好更多的核心。

所以你说的,如果折算成同样的CPU利用率是不合理的。APS++它就是用不满分配的CPU;Spectre X在这方面有明显的改进,虽然可能多线程调度还是不如HSPICE或者华大九天的AL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对比的是APS++

好的吧,之前没有对比过APS和aps++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原厂宣传是跟APS比。Spectre X和APS++都会一定程度上做一点数值近似来换取仿真速度,即精度会下降一点。 ...

明白了,就是说Spectre X能调用用更多的线程吧?目前设置的是auto模式,如果给它固定16线程是不是会真的快很多?我之前对比过APS++使用auto和16线程,仿真时间是差不多的;

网友C:
请问Spectre X安装包哪里可以搞到呢?还是最新版本的spectre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Spectre X安装包哪里可以搞到呢?还是最新版本的spectre才有?

IC61.8

网友:
学习了,还是alps好啊,国产牛逼早日,干翻cadenc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Spectre X安装包哪里可以搞到呢?还是最新版本的spectre才有?

没有单独的安装包,而是从spectre19版本开始包含了spectre X

在较新的virtuoso版本(具体是ic618 isr17还是isr18以后,记不清了)中,可以在ADE中直接设置使用spectre X仿真(跟APS同一个设置窗口);较早版本的virtuoso中,需要通过添加命令行参数来调用spectre X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单独的安装包,而是从spectre19版本开始包含了spectre X

在较新的virtuoso版本(具体是ic618 isr17 ...

谢谢。请问IC617里面,怎样添加命令行来调用Spectre X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请问IC617里面,怎样添加命令行来调用Spectre X呢?

ADE窗口,“Setup -> Environment -> User Command-Line Options”,添加命令行参数,参数格式为:

  1. +preset=<cx|ax|mx|lx|vx> [+mt=<n>]

网友E:
除了对比的是APS++和Spectre X外,还有就是电路规模不够大。如果对比APS和X的话,电路规模够大了,仿真速度则会有2倍以上的提升。因为相同的电路,APS如果用到32核的话,Spectre X可能只需要用到16核以下就能达到基本相同的仿真速度,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资源节约和能效提高。

网友:
ic23 的 gpu加速仿真有人用过吗

网友:
另外就是如果电路规模都能用到最多线程64核,那么APS就要明显比spctreX慢很多了

楼主(2024-02-05):
引用 网友E:
除了对比的是APS++和Spectre X外,还有就是电路规模不够大。如果对比APS和X的话,电路规模够大了,仿真速度 ...

好的,明白了,多谢;

网友F(2024-09-20):
引用 网友E:
除了对比的是APS++和Spectre X外,还有就是电路规模不够大。如果对比APS和X的话,电路规模够大了,仿真速度 ...

spectre fx呢,cadence文档里面没细说,只说是fastspice simulator? 是否速度精度有更明显优势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pectre fx呢,cadence文档里面没细说,只说是fastspice simulator? 是否速度精度有更明显优势呢?
...

FX速度有明显优势,精度会差些,最高精度也只能到ax,有其适用的电路类型,但对高精度电路不适用,验证功能可以。

网友(2025-03-25):
引用 楼主:
好的吧,之前没有对比过APS和aps++的区别

APS++还是快的挺明显的,就是担心精度会不会不够。

我们这里SpectreX用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FX速度有明显优势,精度会差些,最高精度也只能到ax,有其适用的电路类型,但对高精度电路不适用,验证功 ...

请问这个介绍文档有完整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介绍文档有完整版的吗?

侵删。

网友H:
spectreX 除了多核改进,最重要的应该是支持CPU的avx128 avx256 avx512指令集,而spectre/aps仅仅支持avx2。  如果你的cpu不支持avx128/256/512指令集,仿真提升就不明显。 大部分服务器cpu是支持的,但只有极少数pc的cpu支持这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pectreX 除了多核改进,最重要的应该是支持CPU的avx128 avx256 avx512指令集,而spectre/aps仅仅支持avx2 ...

请教一下我现在也用的6.1.8,但是没有spectre fx,只看到了spectre x和xps ms,请问这个xps ms和spectre fx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我现在也用的6.1.8,但是没有spectre fx,只看到了spectre x和xps ms,请问这个xps ms和spectre  ...

fx和xps是不同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fx是x的升级,xps是另外的一个产品线,和x是并列关系

网友:
fx是fast spice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