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这个管子是什么管

楼主(2023-12-25):
(图片)

网友:
漏扩展,耐压的吧

网友:
盲猜一手功率管

网友:
应该是高压管,想问一下芯片的参考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A: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6c2ZhdGU=,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两张图分别是哪个图层的。

网友B:
有点像DDDMOS(double diffused drain 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张图分别是哪个图层的。

图一是染色层,图二poly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DDDMOS(double diffused drain MOS)

结果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
确实DDDmos要符合些

网友:
非对称型高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