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改virtuoso电路图进入选中模块的下一層方式

楼主(2023-12-26):
一般原始设定E键,有方式能改为双击模块进下一层,双击背景跳回上一层,加快效率

网友:
“None<Btn1Down>(2)”    "schHiDescendEdit()"

“None<Btn1Down>(2) EF”    "schHiReturn()"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ne(2)”    "schHiDescendEdit()"

“None(2) EF”    "schHiReturn()"

你好,可以详细讲讲怎么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ne(2)”    "schHiDescendEdit()"

“None(2) EF”    "schHiReturn()"

直接复制到CIW命令行吗?

网友:
virtuoso schematic L中,左键双击模块缺省操作就是打开Descend对话框,跟按e的效果一样的呀!
至于双击返回,抱歉,貌似这个操作无法完成,或者说,你可以把双击定义成Ctrl+e的效果,但是这样一来,原本的双击=<key>e的效果也就没有了

网友:
hiSetBindKey(“Schematics”   “None<Btn1Down>(2) EF”    "schHiReturn()")
......
如上 CIW执行

网友(2024-06-24):
可以只读进入下一层的快捷键是什么呀,之前用过结果忘了

网友(2024-08-23):
看看我的:https://blog.eetop.cn/blog-1802732-6954178.html
可以双击进入下一层,不能双击背景退回,但是new tab打开,关闭标签页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