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tsmc18工艺转KeyFoundry18的工艺

楼主(2023-12-26):
我是找到两个工艺的layermap文件,对比两个工艺的layer,自己做一个layermap文件把转之前的工艺所用到的layer列出来,对应的层次号填需要转成的那个工艺对应层的层次号。
导出gds(用自己做的那个layermap导出)
导入gds(用需要转的工艺的layermap)

遇到的问题:
1、很多tsmc里有的层,KF里没有这个层,应该怎么处理
2、比如tsmc里的是DIFF层,而KF里是NACT、PACT两层
     我自己替换了比如nact的导入时全显示nact类型的
3、比如tsmc的OD2等层,不清楚对应KF的层是哪个
这是第一次做转换工艺实在不知道咋处理,麻烦大佬指导一下,谢谢

tsmc.layermap

tsmc.layermap

KF.layermap

KF.layermap

网友A:
用calibre转,DRC CHECK MAP命令,DIFF转NACT/PACT,可以用NACT = DIFF AND NDIFF,然后把NACT map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libre转,DRC CHECK MAP命令,DIFF转NACT/PACT,可以用NACT = DIFF AND NDIFF,然后把NACT map出去。 ...

这个怎么操作呢,是直接用drc跑这个map吗,没这样弄个不会操作,麻烦您带图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操作呢,是直接用drc跑这个map吗,没这样弄个不会操作,麻烦您带图指导一下,谢谢。
...

你最好自己找个calibre的svrf文档,让我自己就完整的写个例子给你,我也要翻一阵子了,毕竟这活我十多年没干了。

原理很简单,DRC 的结果是可以输出成GDS格式的。然后把一个层直接拷贝作为DRC 结果直接输出。

利用DRC这个特点,先定义层,然后MAP layer,然后把整个层作为DRC 结果 输出,简单说,把 1 1输出成 101 1就类似下面

*******************************************************
DRC RESULTS DATABASE drc.db GDSII  //这里要改输出格式为GDSII

DRC MAXIMUM RESULTS ALL //一定要设置为ALL,不要设置成1000之类的,不然不会全输出

layer DIFF 25001
layer map 1 datatype 1 DIFF

DRC CHECK MAP { COPY DIFF} 101 1

********************************************************

就是类似这种,我随便手写,可能有语法错误。如果需要逻辑运算就在语句中加入逻辑运算,然后把结果COPY出来

如果你还不会,就直接命令行输入calibredrv ,然后导入GDS,也可以做各种maping和逻辑运算转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自己找个calibre的svrf文档,让我自己就完整的写个例子给你,我也要翻一阵子了,毕竟这活我十多年 ...

谢谢,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先操作一下

网友:
上面这个操作跟改layermap再streamout streamin看起来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换了一种操作方式。

网友(2025-09-29):
想请问一下楼主搞定了吗,我最近也在弄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