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遇到的步长错误问题

楼主(2023-12-26):
原本用自己搭的传输门仿真都没问题,换成switch理想开关后高精度就仿不了。

但是设置了这个最小步长也没有改善,中精度是可以仿真的,有人知道为啥吗。

楼主:
找到问题了,switch开关导通电阻设置太小了

网友A:
你的导通电阻不会设置成0了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导通电阻不会设置成0了 吧

设置的100u,太小了,1m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的100u,太小了,1m就可以了。

还有这种问题,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问题,这是什么原理

不知道,也是我们项目负责人开会的时候提醒了我们一下才知道,具体原因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