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仿真时报错,说不收敛

楼主(2023-12-26):
友友们,我在仿真pll时,报了以下错误,请问有朋友知道如何解决吗?查了资料说调节reltol cmin gmin等似乎都没用

楼主:
顶一下,友友们

网友A:
PLL里有很多Logic,有些没有initial condition无法计算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里有很多Logic,有些没有initial condition无法计算工作点。

那是不是那些点都应该给一个脉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那些点都应该给一个脉冲?

如果用virtuoso环境,analog artist的界面能设置initial condition,设置0或者某个电压就能帮助仿真。另外频率类transient 仿真要加上电时序过程,不要直接电源就加个直流值开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