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Formality Hard too complex问题

楼主(2023-12-26):
想问下跑完formality是Verify Inconclusive, 有一些pin报了Hard (too complex),一直verify导致超时了,想问下该怎么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A:
形式验证的缺点,太复杂的跑不动,只能跑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式验证的缺点,太复杂的跑不动,只能跑仿真

噢噢,那这种就不做formality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那这种就不做formality了吗

可以换引擎证明,效果如何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引擎证明,效果如何就不知道了

我这边成功解决了!我来分享一下
解决方法:dc那边修改下约束:

①在最开始加set simplified_verification_mode "true"
②在读filelist后加一个set_verification_priority,写到图里这个模块的hierarchy

目的是让dc降低优化等级,简化电路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