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报 Multiple entries问题

楼主(2023-12-26):
想问下我跑单独的DSC模块,formality运行过程match后报了Error:Multiple entries for instance path ' ....' (在附件)该怎么解决,RTL里我看这个inst没有被定义好几次啊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svf.txt里搜到了这个别的地方\前后都不一样,只有这个\前后是一样的,是不是就是这个Mulitple  ...

看上去是,正常来说不会出现两次,至于为什么重复?我觉得大概率是工具bug了

可以看一下综合流程中formality/svf相关设置是否与最新的RM flow一致,综合工具版本是否过旧

网友A:
自己调用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调用自己?

看了一下,没有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没有哇

噢,我把两个.v看成同一个了,根据log的前后文,你在formality_svf/svf.txt里面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我把两个.v看成同一个了,根据log的前后文,你在formality_svf/svf.txt里面搜一下?
...

你好,我在svf.txt里搜到了这个

别的地方\前后都不一样,只有这个\前后是一样的,是不是就是这个Mulitple entries了呀?这是说明我读的svf这个地方重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正常来说不会出现两次,至于为什么重复?我觉得大概率是工具bug了

可以看一下综合流程中forma ...

好的谢谢!svf我是一直用的DC新跑出来的。这个问题只在这个模块的fm出问题,我仿别的都没有,而且这个error不会影响结果verify success,知道大概是工具bug我就放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