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本人在做三阶调制器时遇到积分器输出过大的问题求助各位帮忙看看是那的问题

楼主(2023-12-26):
在OSR=128,采样频率为16MHZ信号频率为58.59KHZ时的三阶1bit反馈结构出现积分器输出过大问题。

三阶电路结构

三阶电路结构

各阶积分器输出波形

各阶积分器输出波形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指教一下!

你这看起来是CIFB结构?考虑换CIFF的试试,可以参考JSSC上比较靠谱的人发的文章,比如浙大谭志超,韩国Yongcheol Chae

网友A:
从你这第二张波形图上看,很可能反馈极性搞错了。你这像是正反馈了。

网友B:
系数选取是否合适,是否做过matlab建模验证?
如4楼所说,先检查反馈极性。再检查采样积分时序和BS输出时序。

网友:
应该是环路反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数选取是否合适,是否做过matlab建模验证?
如4楼所说,先检查反馈极性。再检查采样积分时序和BS输出时序 ...

这个我建模仿真各级积分器输出都正常。那个反馈极性应如何确定那?这点我不太明白,求指点!

三阶调制器的matlab模型

三阶调制器的matlab模型

各级积分器输出结果

各级积分器输出结果

电路反馈DAC控制信号

电路反馈DAC控制信号

电路第二级反馈DAC

电路第二级反馈DAC

电路第一,三级反馈DAC

电路第一,三级反馈D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这第二张波形图上看,很可能反馈极性搞错了。你这像是正反馈了。

大佬,这个如何去电路中设置我的反馈是负的那?我不明白这块。

我的反馈DAC完全参考这种形式

我的反馈DAC完全参考这种形式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建模仿真各级积分器输出都正常。那个反馈极性应如何确定那?这点我不太明白,求指点!
...

matlab建模里面你可以看到每一级反馈的加法器处,对于反馈的信号进入加法器的极性都是负号“-”,这里保证了反馈都是负反馈,所以你在设计实际电路时,需要对应检查,你反馈回来到积分器输入的时候应该是反的;

同时你的系数得再确认一下,matlab建模里面反馈值是±1V,各级反馈系数是-1,-0.5,-1,对应得实际反馈量应该是-1V,-0.5V,-1V,而你实际电路的反馈值是±VDD(不清楚你的VDD值是多少),所以你的实际反馈量应该和matlab中一致,实际电路中的反馈系数整体做scale,保证你的实际反馈量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建模里面你可以看到每一级反馈的加法器处,对于反馈的信号进入加法器的极性都是负号“-”,这里保 ...

你好,我的反馈电压Vrefp=5V,Vrefn=0V我是这样给的。那在考虑电路实际反馈值时应该考虑5V的影响,5V*Cdac/C积分=反馈系数。这样来考虑吗?而且我的第一级的负反馈为1,那不是和第一级的增益系数一样了也为1/6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反馈电压Vrefp=5V,Vrefn=0V我是这样给的。那在考虑电路实际反馈值时应该考虑5V的影响,5V*Cdac ...

以单比特设计为例,多比特原理也一样:
反馈系数=CDAC/C积分,反馈绝对量=反馈系数*反馈电压
你matlab中使用的反馈电压是±1V,以第一级积分器为例,反馈系数=1,则反馈绝对量=±1V
而你电路中实际的反馈电压是±5V,为了和matlab得到相等的反馈绝对量,此时你的反馈系数将发生变化:反馈系数_第一级反馈=CDAC/C积分=反馈绝对量/反馈电压=1/5
和matlab第一级反馈系数=1就会有区别,目的是为了保证送进积分器的反馈绝对量相等,实际电路才能和matlab建模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