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os 开关时序问题

楼主(2023-12-26):
这里的开关时序,看到很多资料都说是S1先断,理由如图。但是我认为,如果先断S1,反而会引入无法消除的失调。S2断了以后,X,Y处的电荷不变,然后再断S1,S1引入的失调,应该不会有影响,这个就跟下极板采样一样,只要输出点的电荷不变,输入的电压和电荷过渡状态怎么变都无所谓,只要最终电压稳定就行了,也就是合上S3的时候。除非输入前面是用电容耦合的,这样S1引入的失调就不能恢复,因为S1断开以后,输入点的电荷也是固定了的,比如这里两级级联oos的第二级。很疑惑,希望有大佬解答下,感谢!

网友(2024-10-15):
您好,这个问题有结论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