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问大家关于功耗评估工具PTPX的误差

楼主(2023-12-26):
如题,想问问大家,关于功耗评估工具PTPX生成的功耗与实际功耗的误差 大概是多少样子?

网友:
根据之前使用的经验,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A:
1. 取决于你的电路规模
2. 取决于你的门级仿真saif和rc延时文件的准确性
3. 却觉愈你的实际中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占比,例如静态功耗受corner影响较大
etc。

楼主(2024-01-29):
引用 网友A:
1. 取决于你的电路规模
2. 取决于你的门级仿真saif和rc延时文件的准确性
3. 却觉愈你的实际中动态功耗和静 ...

是的   idle下更多是corner的影响

楼主:
我最近评估出来1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