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时间sigma-delta建模仿真求助

楼主(2023-12-26):
我搭建好一个3阶单环1bit的CTSDM,用了FIRDAC,但是仿真的时候发现积分器的输出波形不对,并且超出范围,想问一下这个波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这个是VerilogA模型

楼主:
改正了一部分,电路有连线错误,但是输出波形还是不对

网友A:
DAC是连接到哪个节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是连接到哪个节点的

有两个DAC,分别连到第一个积分器输入端和第三个积分器输入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个DAC,分别连到第一个积分器输入端和第三个积分器输入端

不知道你的系数是怎么样的,感觉是你连接到第三级积分器虚短点的DAC的系数有问题

网友B(2025-08-19):
想请教下积分电容并联的开关作用是什么,谢谢。

楼主(2025-10-16):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积分电容并联的开关作用是什么,谢谢。

才看到,开关是用来复位的,不工作的时候需要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