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断言覆盖率的收集

楼主(2023-12-26):
根据一些断言的使用手册,一般断言是写在tb上的,env或者monitor之类的,因为这些component生命周期是直到仿真结束的。如果我们把断言写在了有限生命周期的sequence里面,simulator还能收集到这个断言的覆盖率吗?请问有人试过吗?

网友A:
有写在interface,module里的,也有些在sequence里的,应该都是可以收集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写在interface,module里的,也有些在sequence里的,应该都是可以收集到的

但是我这边的理解是断言之类的应该是写在testbench才能被collect到吧?我们打开波形或者覆盖率的顶层,不都是我们的testbench吗?如果是写在sequence里面的的话,要查看波形或者看覆盖率之类的,都找不到在哪里,而且sequence都是有生命周期的。请问有试过吗?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参考下

网友:
所以你这种情况应该是compile就不过,因为在动态生命周期里存在静态的数据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