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icc reference库问题请教

楼主(2023-12-26):
小弟最近在自己学着跑ICC
第一步create_library的时候报了main library和reference library不匹配的问题,主要是金属层数不同(main library是5层金属  reference library是8层金属)
因为工艺库里只给了一个mw库和很多种tf文件
所以想用milkyway工具自己生成工艺库的mw库,但这样生成的mw库里面没有CEL、FRAM、LM、PWR、TIM文件夹,只有lib、lib_1、lib_bck和.lock文件

小弟想问这两个问题
1.main library和reference library不同该怎么办,金属层数不同可以继续往后做吗,因为工艺选择的是5层金属,所以没办法换tf文件,但mw库又只给了一种
2.milkyway生成的工艺库的mw库可以用吗,里面缺失的几个文件夹有办法生成吗
图片左边是工艺库给的mw库,右边是我用milkyway工具用tf文件生成的库

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

大哥,这个不一样可以继续走下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