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电复位功能的触发器

楼主(2023-12-26):
需要设计一个可以上电复位的D触发器,就是不给输入只加电源,将输出置零,有没有大佬分享一下相关资料或者电路结构。

网友:
用POR做复位信号

网友:
you description is not very clear. Your power supply is from 0 to 3.3V? You need a certain reset output (typical logic 0) when power supply is above 2.7V?

网友(2025-01-10):
需要做一个逻辑处理,比较耗费面积,比加复位信号增加的面积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