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集思广益,留下你的需求和思路,或者脚本

楼主(2023-12-26):
开个帖子,旨在收集大家对skill脚本的需求。
有会skill的也可以对有思路的需求留下设计思路或者成品脚本供大家下载。

留下设计思路的最好能够提供关键函数。

楼主:
我先提个需求,在版图窗口生成交互界面,输入坐标,OK,版图跳转到相应坐标。

网友:
virtuoso不是自带这个功能嘛 Pan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提个需求,在版图窗口生成交互界面,输入坐标,OK,版图跳转到相应坐标。 ...

shift n ,脚本我也有写过

网友A:
pad label和pin 坐标转换到pad中心点

网友B:
Hilight的某些中间过程,如何通过一根线,找到所有与之有连接关系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 label和pin 坐标转换到pad中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light的某些中间过程,如何通过一根线,找到所有与之有连接关系的线

你这是脚本需求吗?还是在问virtuoso的highlight原理呢?
如果是问原理,我想可能是通过检测这个金属是否与相邻via是否有交叠,如果有,那么再检测与这个via交叠的另一层金属并获取到它的id。
类似目标金属是metal2,那么检测metal2是否与via1和via2有重叠的地方,如果有,获取到这个via1/via2.然后同样方法检测是否与via1有交叠的metal1
是否有与via2有交叠的metal3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是脚本需求吗?还是在问virtuoso的highlight原理呢?
如果是问原理,我想可能是通过检测这个金属是否 ...

感谢回复,我就是想找点思路。
如何确定过孔在不打散的情况下和一根线有实际的物理连接?常用的几个搜索函数都是用bBox作为参数,如果一根线有90°拐角,那么其bBox就会超出线本身,搜索出来的obj不一定和这根线有连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我就是想找点思路。
如何确定过孔在不打散的情况下和一根线有实际的物理连接?常用的几个搜索 ...

网友B:
这个api是用整个cv作为搜索范围,得到的结果达不到确认的唯一性吧

网友:
求一个查询lable重复的脚本:
1.查询结果输出在一个Form上,Form上提示重复的lable name,重复次数
2.获取重复lable 的各个坐标,支持hiZoomIn()查看;是否删除

网友:
hierarchy 创建layout的脚本或方法(底层cell 不一定已创建)

网友:
大佬,我的需求:一套脚本能检查所有工艺的missvia

网友C(2024-01-25):
需求背景:提取电源的全部的金属连接线后需要计算 VD PAD到最远端的路线上的压降
需求:指定起始点坐标后可以在上述的POWER线上(METAL1-8)每距离X um处打出一个label(例如A_100UM,A_200UM等等)。

网友:
检查器件是否有被翻转调用的脚本有么?

网友(2024-03-19):
需求:对管的匹配的脚本。
依据:每个公司的对管的画法基本都是固定的,希望有个脚本可以针对对管,自动布局,布线的脚本。

网友D(2024-06-19):
大佬,有没有可以将所有东西放在格点上面的脚本

网友E:
提需求:将DRC LVS写进快捷键里

网友:
virtuoso中,需要一个从顶层cell到最底层_改所有cell为只读或可读写的脚本

->版图输出后,一般要把这个顶层改成只读,但调用了很多cell,为防止后续版本误修改已输出的版图,
需要把这个顶层调用的所有cell都改成只读权限。
但不能把这个lib目录下的文件夹改成只读,以免不能创建后续版本的cell。

网友:
已知顶层label的坐标,怎么样能将该label下面的下层金属copy到顶层

网友(2024-09-09):
有脚本交流群吗?求拉

网友F(2025-01-24):
版图中,批量修改label,例如 CLK<0:63>,全部选中,用脚本批量修改为CLK_BUF<0:63>, 其中_BUF字段可以根据每次设计的情况自行定义修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版图中,批量修改label,例如 CLK,全部选中,用脚本批量修改为CLK_BUF, 其中_BUF字段可以根据每次设计的情 ...

procedure(changelabel()
        cv=geGetWindowCellView()
        CL_S=hiCreateStringField(
                        ?name                'CL_NAME
                        ?prompt                "Change Label Name"
                        ?defValue        ""
                )
        if(SL_list=geGetSelSet(cv)
                then
                        L_S=nil
                        hiCreateAppForm(
                                ?name                 'CLform
                                ?formTitle        "Change Label"
                                ?fields                list(CL_S)
                        )
                else
                        L_S=hiCreateStringField(
                                        ?name                'L_NAME
                                        ?prompt                "Label Name"
                                        ?defValue        ""
                                )
                        hiCreateAppForm(
                                ?name                 'CLform
                                ?formTitle        "Change Label"
                                ?fields                list(L_S CL_S)
                        )
        )
        hiDisplayForm('CLform)
        CL_list=parseString(CL_S~>value " ")
        if(L_S
                then
                        L_list=parseString(L_S~>value " ")
                else
                        L_list=list()
                        for(n 1 length(SL_list)
                                if(nthelem(n SL_list)~>objType == "label"
                                        L_list=append1(L_list nthelem(n SL_list))
                                )
                        )
        )
        unless(L_S
                unless(length(CL_list) == 1
                        hiDisplayMenu(
                                hiCreateSimpleMenu(
                                        'menu
                                        ""
                                        '("Attention! The number of Change Label Name can only be 1!")
                                        '("")
                                );end of hiCreateSimpleMenu
                        );end of hiDisplayMenu
                        return()
                )
                if(nindex(car(CL_list) ":")
                        then
                                C_name=substring(car(CL_list) 1 nindex(car(CL_list) "<")-1)
                                C_num1=atoi(substring(car(CL_list) nindex(car(CL_list) "<")+1 length(car(CL_list))))
                                C_num2=atoi(substring(car(CL_list) nindex(car(CL_list) ":")+1 length(car(CL_list))))
                                C_num=abs(C_num2-C_num1)+1
                                unless(length(L_list) == C_num
                                        hiDisplayMenu(
                                                hiCreateSimpleMenu(
                                                        'menu
                                                        ""
                                                        '("Attention! The number of selected label does not match the number with the Change Label Name!")
                                                        '("")
                                                );end of hiCreateSimpleMenu
                                        );end of hiDisplayMenu
                                        return()
                                )
                                for(n 1 C_num
                                        L_name=nthelem(n L_list)~>theLabel        L_xy=nthelem(n L_list)~>xy
                                        nthelem(n L_list)~>theLabel = strcat(C_name substring(L_name nindex(L_name "<") nindex(L_name ">")))
                                        when(Ter_pin=leSearchHierarchy(cv list(L_xy L_xy) 0 "any shape" list(list("net name" "==" L_name)))
                                                Ter_pin~>pin~>term~>name =         nthelem(n L_list)~>theLabel
                                        )
                                )
                        else
                                for(n 1 length(L_list)
                                        L_name=nthelem(n L_list)~>theLabel        L_xy=nthelem(n L_list)~>xy
                                        nthelem(n L_list)~>theLabel = car(CL_list)
                                        when(Ter_pin=leSearchHierarchy(cv list(L_xy L_xy) 0 "any shape" list(list("net name" "==" L_name)))
                                                Ter_pin~>pin~>term~>name =         car(CL_list)
                                        )
                                )
                )
        )
        when(L_S
                NL_list=list()        NCL_list=list()
                for(n 1 length(L_list)
                        if(nindex(nthelem(n L_list) ":")
                                then
                                        L_name=substring(nthelem(n L_list) 1 nindex(nthelem(n L_list) "<")-1)
                                        L_num1=atoi(substring(nthelem(n L_list) nindex(nthelem(n L_list) "<")+1 length(nthelem(n L_list))))
                                        L_num2=atoi(substring(nthelem(n L_list) nindex(nthelem(n L_list) ":")+1 length(nthelem(n L_list))))
                                        L_num=abs(L_num2-L_num1)+1
                                        cond(
                                                        (L_num2 > L_num1
                                                                for(m 1 L_num
                                                                        NL_list=append1(NL_list strcat(L_name "<" artMakeString(L_num1+m-1) ">"))
                                                                )
                                                        )
                                                        (L_num1 > L_num2
                                                                for(m 1 L_num
                                                                        NL_list=append1(NL_list strcat(L_name "<" artMakeString(L_num1-m+1) ">"))
                                                                )
                                                        )
                                        )
                                else
                                        NL_list=append1(NL_list nthelem(n L_list))
                        )
                )
                for(n 1 length(CL_list)
                        if(nindex(nthelem(n CL_list) ":")
                                then
                                        CL_name=substring(nthelem(n CL_list) 1 nindex(nthelem(n CL_list) "<")-1)
                                        CL_num1=atoi(substring(nthelem(n CL_list) nindex(nthelem(n CL_list) "<")+1 length(nthelem(n CL_list))))
                                        CL_num2=atoi(substring(nthelem(n CL_list) nindex(nthelem(n CL_list) ":")+1 length(nthelem(n CL_list))))
                                        CL_num=abs(CL_num2-CL_num1)+1
                                        cond(
                                                        (CL_num2 > CL_num1
                                                                for(m 1 CL_num
                                                                        NCL_list=append1(NCL_list strcat(CL_name "<" artMakeString(CL_num1+m-1) ">"))
                                                                )
                                                        )
                                                        (CL_num1 > CL_num2
                                                                for(m 1 CL_num
                                                                        NCL_list=append1(NCL_list strcat(CL_name "<" artMakeString(CL_num1-m+1) ">"))
                                                                )
                                                        )
                                        )
                                else
                                        NCL_list=append1(NCL_list nthelem(n CL_list))
                        )
                )
                unless(length(NL_list) == length(NCL_list)
                        unless(length(NCL_list) == 1
                                hiDisplayMenu(
                                        hiCreateSimpleMenu(
                                                'menu
                                                ""
                                                '("The number of Label Name does not match the number with the Change Label Name!")
                                                '("")
                                        );end of hiCreateSimpleMenu
                                );end of hiDisplayMenu
                                return()
                        )
                )
                missNL_list=list()
                if(length(NCL_list) == 1
                        then
                                for(n 1 length(NL_list)
                                        when(NL=leSearchHierarchy(cv cv~>bBox 0 "label" list(list("text" "==" nthelem(n NL_list))))
                                                for(m 1 length(NL)
                                                        when(nthelem(m NL)~>theLabel == nthelem(n NL_list)                nthelem(m NL)~>theLabel = nthelem(1 NCL_list))
                                                )
                                        )
                                        when(NL_TP=leSearchHierarchy(cv cv~>bBox 0 "any shape" list(list("net name" "==" nthelem(n NL_list))))
                                                for(m 1 length(NL_TP)
                                                        when(nthelem(m NL_TP)~>pin~>term~>name == nthelem(n NL_list)        nthelem(m NL_TP)~>pin~>term~>name = nthelem(1 NCL_list))
                                                )
                                        )
                                        unless(NL && NL_TP        missNL_list=append1(missNL_list nthelem(n NL_list)))
                                )
                        else
                                for(n 1 length(NL_list)
                                        when(NL=leSearchHierarchy(cv cv~>bBox 0 "label" list(list("text" "==" nthelem(n NL_list))))
                                                for(m 1 length(NL)
                                                        when(nthelem(m NL)~>theLabel == nthelem(n NL_list)                nthelem(m NL)~>theLabel = nthelem(n NCL_list))
                                                )
                                        )
                                        when(NL_TP=leSearchHierarchy(cv cv~>bBox 0 "any shape" list(list("net name" "==" nthelem(n NL_list))))
                                                for(m 1 length(NL_TP)
                                                        when(nthelem(m NL_TP)~>pin~>term~>name == nthelem(n NL_list)        nthelem(m NL_TP)~>pin~>term~>name = nthelem(n NCL_list))
                                                )
                                        )
                                        unless(NL && NL_TP        missNL_list=append1(missNL_list nthelem(n NL_list)))
                                )
                )
                when(missNL_list
                        unless(isFile("./MISS_PIN")
                                sh(strcat("touch " "./" "MISS_PIN"))
                        )
                        missNL_Outp=outfile("./MISS_PIN")
                        fprintf(missNL_Outp "%s\n" "The following label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e Layout:")
                        for(n 1 length(missNL_list)
                                fprintf(missNL_Outp "%s\n" nthelem(n missNL_list))
                        )
                        close(missNL_Outp)
                        view("./MISS_PIN")
                )
        )
)

支持两种模式,第一种已经在 layout 中点选了所需要修改的 label,此时执行 changelabel() 函数,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输入想要修改成的 label name,此时的 label name 只能是唯一的,比如在 layout 中选中的是 AAA<0:15> 这些 bus label,在对话框中输入 AAA_BBB<0:15>,点 OK 后就会将这些选中的 bus label 改成 AAA_BBB<0:15>,并且如果这些 label 下有 pin ,也会同时修改它们的 terminal name(这个操作是自动的,不需要提前将 pin 选中);比如在 layout 中选中的是好几个不同名字的 label,但是在对话框中输入了一个 label name,就会将所有选中的 label 都修改成这个输入的 label name。
第二种没有在 layout 中选中任何 label,直接执行 changelabel() 函数,此时出现的对话框有两个输入行,第一行 Label Name 是要修改的 label,第二行 Change Label Name 是要修改成的 label name,分别输入好后点 ok ,就会执行完成,同样会同时修改 labe 和 pin,若有在 layout 中找不到的 label 会在执行结束后弹出一个文件将未找到的 label 列出,这种模式支持同时修改多种 label ,只需要第一行和第二行输入的每一种 label 数目相同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api是用整个cv作为搜索范围,得到的结果达不到确认的唯一性吧

大佬,你找到了怎么将整个路径搜索出来的方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procedure(changelabel()
        cv=geGetWindowCellView()
        CL_S=hiCreateStringField(

感谢大神,待我尝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G:
procedure(changelabel()
        cv=geGetWindowCellView()
        CL_S=hiCreateStringField(

你好,请问原理图选中net CLK<0:63> 同时并且修改为CLK_BUF<0:63>能否也实现类似的功能呢?“ _BUF” 为可以指定的部分 或者CLK_RANK1<0:63> 修改为 CLK_RANK2<0:63>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原理图选中net CLK 同时并且修改为CLK_BUF能否也实现类似的功能呢?“ _BUF” 为可以指定的部 ...

上面的脚本不能操作原理图,需要修改脚本,要等等我有时间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有没有可以将所有东西放在格点上面的脚本

论坛有,直接搜就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佬,你找到了怎么将整个路径搜索出来的方式了吗?

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需求:将DRC LVS写进快捷键里

压缩包里有3个脚本,runVer 是运行验证的脚本,streamout 是导出 GDS 的脚本,cdlout 是导出 CDL 的脚本,后两个脚本还可以独立运行,脚本使用方法是在要验证的 layout 上按快捷键,然后就按照需求选择,脚本里需要按自己环境修改的地方有说明,另外我的环境是 bash ,在 csh 环境里可以把脚本里 bsub -I 删掉,因为要自己修改的地方有点多,所以如果你们运行报错反馈一下我看看。脚本完全原创,本来是自用的,看到有人有同样的需求就传上来了,如有不足请指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需求背景:提取电源的全部的金属连接线后需要计算 VD PAD到最远端的路线上的压降
需求:指定起始点坐标后可 ...

用 Totem 或者 Layout EAD 啊,这个需求用脚本实现不太现实,电流不是恒定的,是按照各个模块的工作状态流入流出不停变化的,而且金属rc参数还随不同工艺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我就是想找点思路。
如何确定过孔在不打散的情况下和一根线有实际的物理连接?常用的几个搜索 ...

我有个思路,在 cell  A 里根据 label name 的坐标使用 leMarkNet 将整个连接关系 Mark ,然后 leSaveMarkNet 将所有 Mark 存成 cell B,此时存在 B 里的所有对象的 bBox 和 lpp 与 A 里是一样的,就可以通过 cell B 中的 bBox 和 lpp 在 cell A 里遍历查找所有金属,操作结束后用 ddDeleteLocal 将 cell B 删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面的脚本不能操作原理图,需要修改脚本,要等等我有时间的时候。

感谢大佬

网友:
用xl从电路调出需要匹配的管子,如果有很多就需要自己慢慢手动挪,费时费力容易出错,想写个脚本能够输入一个值作为inst的space,还有差分管需要ABBA的话该怎么实现

网友I:
刚学skill的小白问一个,如何从top层进instance里面后,将在底层中选择的对象move或者copy到top层的固定位置

网友(2025-03-01):
引用 网友G:
用 Totem 或者 Layout EAD 啊,这个需求用脚本实现不太现实,电流不是恒定的,是按照各个模块的工作状态 ...

感谢您的回答,一年前的我还处于一个小公司,没有用到Totem工具,此时此刻的我在一家相对较大的企业,已经用上了Totem看EM 和IR。已解决此需求。再次感谢!

网友:
刚看到上面早就有相同的思路了,还是把我的删掉吧

网友(2025-04-02):
引用 网友F:
版图中,批量修改label,例如 CLK,全部选中,用脚本批量修改为CLK_BUF, 其中_BUF字段可以根据每次设计的情 ...

使用virtuoso的搜索替换功能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学skill的小白问一个,如何从top层进instance里面后,将在底层中选择的对象move或者copy到top层的固定位 ...

使用virtuoso的yank功能可以

网友:
各位大佬是否有一个脚本或者思路能够在hiligt的时候讲mim的上下极板断开而不是使用STOP layer这种与非的逻辑将和mim的重合部分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