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中关于net delay计算

楼主(2023-12-26):
我在完成布局以后,通过report_net获得线网弧延迟的报告,我留意到CLK这里会有三个phase,不太理解

然后我通过report_timing -from R_810/CK -net -path_type full_clock看时序是怎么算的,结果发现CLK→R_810/CK延迟是按0.000算,那我想问的是0.049这个延迟什么时候才用到呢?为啥会有三个phase

网友A:
R_810/CK CLK(D)(P)
R_810/CK CLK(D)(N)
(D)指的是data phase。如果R_810/CK没有用在data path,这两行的Delay 0.049用不上。
还有,这两行的0.049分别对应rise, fall,所以相应的Fall, Rise各有一个空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R_810/CK CLK(D)(P)
R_810/CK CLK(D)(N)
(D)指的是data phase。如果R_810/CK没有用在data path,这两行的De ...

好的感谢!那我有一个疑问是什么时候才用在data path呢?我截取的report_timing部分,因为用了-path_type full_clock,所以会显示两个表格的计算,上面显示的是数据到达时间的计算,下面显示的是时钟到达时间的计算,我截图的是上表格的计算,但也可以看到没用到0.049去计算而是按照0.000去计算,这是为什么呢?还是说只有它在纯data path的时候才会用0.049,只要涉及到clock path就只会用0.000,但我没想到什么时候才是data path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那我有一个疑问是什么时候才用在data path呢?我截取的report_timing部分,因为用了-path_type ...

CTS, routing, RC extraction都完成了吗?理论上CTS后clock是propagated, 应该有delay,clock phase (C)(P) delay 数值应该与 data phase (D)(P) 相同,0.0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S, routing, RC extraction都完成了吗?理论上CTS后clock是propagated, 应该有delay,clock phase (C)( ...

只做了placement,那看来我可以去试一下看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