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接法,怎么接

楼主(2023-12-26):
请问这上下两个怎么接的,pdk说是对称差分带抽头电感,上面两端接什么呢?

网友A:
上面接地,下面接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接地,下面接共模电压

这个不是直接接到VDD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直接接到VDD的吧

电感抽头,相当于输出波形的dc点,不一定是VDD

网友:
the top port is the substrate voltage for the L, the bottom port is the common power sup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