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电容换成mom电容后错了

楼主(2023-12-27):
如题,我在仿真时需要确定一组匹配电容的大小,考虑到mom电容的参数较多,无法直接设置电容值,因此我选取了analoglib中的cap理想电容进行仿真,并通过参数扫描得到了所希望的电容值。问题来了,当我把理想电容换成mom电容的时候,结果却出现了较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工艺库里的mom电容是带有寄生电阻的,可能是寄生电阻影响你的电路了

网友:
你先对mom电容单独跑个仿真看看容值差别大不大呗

网友:
MOM电容的模型包含了极板对衬底的寄生,如果你的电路对此很敏感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