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lint 输出接口无驱动,为什么报不出来

楼主(2023-12-27):
确认了下, set_parameter assume_driver_load both 设置了,W415的rule也有并且指定要报error。  RTL明显没驱动一个output,报告中没看到

楼主:
大佬们,来指导下

网友A:
w415报的不是多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415报的不是多驱吗?

手册上写“Use the assume_driver_load parameter in replacement of checkDriverInModule parameter. By default, the assume_driver_load parameter is not set and the W415 rule does not report a violation, if a net connected to output port of an instance is not driven inside that instance.”   也没其他rule,可以报无驱动的。

大佬,能帮忙看下你们的环境,怎么指定的吗?

网友(2024-08-16):
spyglass为什么将inout 识别为w415错误?

网友(2025-05-30):
W241,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