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HY和serdes的区别

楼主(2023-12-27):
1. 通信距离:在物理层面上,PHY芯片主要负责将数据转换成电信号,因此其适用范围往往是距离较短的通信,如以太网、USB、PCI Express等。而SerDes芯片则相对适用范围更广泛,可以在更远距离进行数据传输,如高速数据中心网络等。
2. 带宽容量:在带宽上,SerDes芯片具有更高的容量和速度,可以更快地传输数据,并且可以通过调整协议来适应不同的带宽需求。而PHY芯片的带宽容量相对较低,受到物理层面的限制。
3. 功耗: 由于SerDes芯片需要处理更高的数据速率和容量,因此通常需要消耗更多的功耗和热能。而PHY芯片具有较低的功耗和热能消耗,更适合在低功耗应用中使用。
4. 成本:相比较而言PHY芯片的制造成本较低,同时适用的应用场景也多,所以它通常价格相对较低。而SerDes芯片通常需要更高的制造技术和复杂的设计,因此价格较高。
总的来说,SerDes芯片适合在对速度和带宽要求较高的长距离高速数据传输中使用,而PHY芯片则适合在距离短、要求功耗低的应用中使用。两者各自有优缺点,适用范围不同,不能简单替代。

网友(2024-06-30):
PHY全程是什么?

网友(2024-12-19):
不对吧,serdes一般指PMA,而PHY包括PMA和PCS

网友(2025-07-05):
协议里面应该有明确的描述。以802.3为例,PHY包括PCS和PMA,SerDes和PHY可以说是一个等价的概念,模拟部分可以讲是PMA,数字部分是PCS,模拟部分作为PCS和外界的交互手段,对于RX,PCS接收RX恢复出来的数据,送到上面的MAC层,对于TX,PCS将并行数据送至TX,TX再发出去。
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