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带有冗余的SAR ADC该如何测试?

楼主(2023-12-27):
现在想测试一个5+1 bit带有冗余的SAR ADC。其权重是{18,10,6,4,2,1}。想问问大家测试信号改怎么给,能够测试出冗余的功能?

网友A:
个人是没测过,感觉只能用两个串起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是没测过,感觉只能用两个串起来测

对不起,我没太理解“串起来”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没太理解“串起来”是什么

我理解的,你这个5+1bit的ADC,实际是要做成一个10bitADC的。冗余位是为了减小误差用的,那你就应该按照实际情况把两个6bitDAC串成一个10bitDAC来测试,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是测试性能就直接码密度测试,如果是想看锯齿状的曲线,应该可以从小到大线性扫描幅度和从大到小扫描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