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变电容怎么做

楼主(2023-12-27):
在ADC的校准算法电路中,经常看到用比较器的输出结果对可变电容做控制,从而消除一些寄生和失配的误差因素。想问一下,片内的话应该实现是一个压控的可变电容呢?有这样的器件吗

网友:
RF VCO with the varactor for osc, it should be the same.

网友A:
只见到过采用控制字修调的可变电容,你是指容值会随控制电压线性变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见到过采用控制字修调的可变电容,你是指容值会随控制电压线性变化的吗 ...

您说的控制字修调的可变电容是指调整单位补偿电容的个数吗?那样的话 是不是可变的范围比较有限呢 可以达到较好的校准效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控制字修调的可变电容是指调整单位补偿电容的个数吗?那样的话 是不是可变的范围比较有限呢 可以达 ...

是的,也可以这样描述,这种可变电容修调的范围取决于单位电容的大小,以及其bit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也可以这样描述,这种可变电容修调的范围取决于单位电容的大小,以及其bit数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