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ReK中leakage power问题

楼主(2023-12-27):
k出来的lib,leakage power不正常的大,想知道这种一般会是什么原因,是否有一些setting可以控制?

网友:
这啥?数字后端么?

网友(2024-01-31):
leakage是0也挺奇怪的,我记得有个option是leakage减去hidden power,翻翻manual看看呢

网友(2024-08-08):
楼主请问一下您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可以请教一下怎么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