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tern和fault的对应关系

楼主(2023-12-27):
对电路中的一些门添加了stuck-at fault,然后针对这些fault生成测试向量,请问怎么才能知道生成的每条向量都能检测出哪些fault呀,比如pattern 1 能检测出故障列表中的哪些fault,pattern 2 能检测出故障列表中的哪些fault?
电路用的C17,工具为tessent
添加fault的脚本如下:

生成的向量如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吧,你想一想大的设计一条pattern 测几百万个fault,你想都给报出来?所以你要这个问题的答案想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这个功能吧,你想一想大的设计一条pattern 测几百万个fault,你想都给报出来?所以你要这个问题的 ...

我查了下资料,用这种命令能报出来单个pattern可以让选定的gate处于什么状态,再判断一下就可以知道能不能检测出来这个门上的fault了,其实主要还是想评估下每个pattern能检测出来的fault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