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lson电流镜求输出阻抗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3-12-27):
如图,想问一下各位wilson电流镜的rout为什么是ro4*(1+T)  也就是ro4乘环路增益,而非除以环路增益呢?是如何看出这是个输出并联的反馈类型的呢?

网友A:
我认为这里从小信号计算的角度理解Rout,比从CCF(Current Current Feedback)更好。
因为关于环路增益的计算我认为存在分歧,分享篇博客可以参考一下。附件是我的计算过程。

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6570867/?spm_id_from=333.99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里从小信号计算的角度理解Rout,比从CCF(Current Current Feedback)更好。
因为关于环路增益的计 ...

纯从小信号等效模型来求确实没问题,是不是反馈组态实际情况都不太好判断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纯从小信号等效模型来求确实没问题,是不是反馈组态实际情况都不太好判断呀?
...

不,是这个电路的反馈太bt了,不是简单的单环反馈而是双环负反馈。
环路增益我也想明白了,应该是gm1*Rin(即gm1*ro1)。

参考资料:https://zhuanlan.zhihu.com/p/4607482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电路的反馈太bt了,不是简单的单环反馈而是双环负反馈。
环路增益我也想明白了,应该是gm1*Rin ...

好的,十分感谢!我先好好拜读一下,看完咱们再讨论讨论

网友B(2024-02-07):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电路的反馈太bt了,不是简单的单环反馈而是双环负反馈。
环路增益我也想明白了,应该是gm1*Rin ...

请问为什么信号流图里没有M4这个管子起作用呢?是因为1/gm4被忽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信号流图里没有M4这个管子起作用呢?是因为1/gm4被忽略了吗

在这里已经把M4管的作用忽略掉了,所以Vy表达式不含gm4。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我先好好拜读一下,看完咱们再讨论讨论

哈哈我又来了。
我重新思考了下这个问题,之前画的反馈图不对,量纲有问题。

新的思考可以看下这篇文章:
https://zhuanlan.zhihu.com/p/681694941

网友C:
您好,可以问下书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可以问下书名吗

Martin的那本

网友D(2024-07-05):
输出串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串联吧

怎么看出来的输出串联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的输出串联呢

我记得输出检测串联信号,输出阻抗才会增大吧。采样Q2电流,反馈Q4栅压

楼主(2024-08-05):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输出检测串联信号,输出阻抗才会增大吧。采样Q2电流,反馈Q4栅压
...

您的意思是Q2的电流到Q2的栅压,然后到Q1的电流,再到Q3的栅压,再到Q4的栅压?

网友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6&lang=zh_CN#rd
BJT Wilson 电流镜输出阻抗之解惑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6&lang=zh_CN#rd
Wilson电流镜和Cascode电流镜输出阻抗频率特性比较之解惑

建议看看上面两篇公众号文案。

zwtang
2024/8/5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5NDAwMTQ4Ng==&mid=2247484000&idx=2&sn=f8f42a4b198722baeb12c9eeb1 ...

收到!感谢唐老师的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Q2的电流到Q2的栅压,然后到Q1的电流,再到Q3的栅压,再到Q4的栅压?
...

对,I2=I4,反正就是检测输出那路电流。

也可以从概念上来理解,这东西的功能是实现电流镜像,看的是它的输出电流而不是输出电压,那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封成黑盒子的电流源。
对于一个电压输出端口来说,希望内阻尽可能的小以趋向于成为理想电压源(没有串联内阻分压)eg:源随器
对于一个电流输出端口来说,希望内阻尽可能的大以趋向于成为理想电流源(没有并联内阻分流)

再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知道它加反馈后Rout变大了,那它肯定是检测的输出电流。这是拉扎维P261原话“在反馈系统的输出端检测电流会增加输出阻抗”

同理对于输入阻抗,反馈值如果是电压那就Rin变大,反馈是电流那就Rin减小

反正我拿到这个电路,分析思路就是先判断反馈类型,然后决定是乘(1+Aβ)还是除(1+Aβ)。
当然了,肯定画小信号才是最准确的。反馈更多的是给一个直观印象,能直接一眼就看出来趋势是变大还是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I2=I4,反正就是检测输出那路电流。

嗯嗯 是的 换一种更直观更便捷的视角来估计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是的 换一种更直观更便捷的视角来估计阻抗

可以得到准确Rout表达式,没有近似。
建议参考下面公众号文案,里面有同学讨论,详细给出推导过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LL8AxSM4erg7wlUA#rd
Allen教授模集教材共学:第四章

zwtang
2024/8/14

网友E:
zwtang
2024/8/14

楼主:
引用 网友E:
zwtang
2024/8/14

感谢唐老师仔细推导 需要好好吸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唐老师仔细推导 需要好好吸收

吸收不了,就来参加模集英文教材共学吧。

zwtang
2024/8/25

网友(2024-12-02):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里从小信号计算的角度理解Rout,比从CCF(Current Current Feedback)更好。
因为关于环路增益的计 ...

第二个式子忽略rds2上的电流是因为较小所以忽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