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压器件布局

楼主(2023-12-27):
大佬们,我刚刚入门高压器件,想知道电路图里面红框圈起来的这几个器件,如果按照我这样摆,可以像layout图红框里面圈出来的那样直接铺一层hvpw不加一行环吗  电路图是这样的
layout图是这样的

谢谢!

网友A:
这个具体得结合工艺,而且你加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做隔离吗还是

网友B:
1.如果你是严格按照分压顺序摆放的mos,且hvpw跑的不是很长,那就可以。
2.如果你的mos不是按照顺序摆放,因为你后几级NW是吃的电阻分压的电位,会导致你NW之间的压差越来越大,同时你的hvpw是通过imp而不是diff和金属给的电位,跑的距离越长,hvpw电位越不充分,可想而知你的NPN三极管会有导通的风险。
当然,有空间的话最好加上,因为安全!!!

网友C:
不行,如果都接地那可以,但几乎都是S端自衬,全是不同电压域,你还只有这点距离,建议是最好在中间双孔的pring接地隔开

网友:
P5iso  5v iso , 如果UHV 可能都同井内
但是PM6 PM7  PM11  有自己 一区  PM4 PM5 不同啊.
一般pmos 设计习惯bulk 端接高电位 PMOS 共享 ,
但如 PM6 PM7 须独立well   ,  有些是因5v  vds 耐压问题

网友D:
PMOS都是做开关用的吧?为啥不用同一个阱电位?这样分开隔离的话会很占面积的。

网友:
看起来像BG的trim电路,电阻串分压的trim控制管,这些PMOS每个管子VDS是多少?需要单独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得结合工艺,而且你加这个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做隔离吗还是

因为他们自己带环,但是整体比较大,我就把原本的环去掉自己画的环想着这样可以合并会面积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PMOS都是做开关用的吧?为啥不用同一个阱电位?这样分开隔离的话会很占面积的。 ...

因为如果用一个阱电位的话lvs会报软连接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你是严格按照分压顺序摆放的mos,且hvpw跑的不是很长,那就可以。
2.如果你的mos不是按照顺序摆放, ...

谢谢受教了,就是因为面积不够所以才想着这样摆,那我看看能不能再严格按照分压顺序重新摆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如果都接地那可以,但几乎都是S端自衬,全是不同电压域,你还只有这点距离,建议是最好在中间双孔的p ...

好吧,就是因为距离不够所以才想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