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综合问题

楼主(2023-12-28):
在后端设计中会有一些模块,他们的关系紧密,且与外部连接较少,所以把它们划为一个harden block。

我想问的是,如果想综合一个harden block,但这个block并没有一个.v文件把各个小模块连起来,这时该如何进行综合呢?current_design该指定谁呢?

感谢解答~~

网友A:
就不能这么做,需要一个wrapper.v把它们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能这么做,需要一个wrapper.v把它们包起来

请问这个文件的内容是各个rtl的路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文件的内容是各个rtl的路径吗?

不是,你说的是filelist了

我说的是一个harden必须要有一个top module把各个小模块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说的是filelist了

我说的是一个harden必须要有一个top module把各个小模块包起来

嗯嗯明白了,之前一直不确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