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 下面这些MOS管的命名规则怎么看 分别是什么意思 谢谢

楼主(2023-12-27):
NCH3
NCH3_DNW
NCH3_LVT

网友A:
第一个是常规nmos,第二个是做在深阱里的nmos,起到隔离作用;第三个是低阈值电压的nmos

网友B:
DNW = deep n-well,  LVT = low V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常规nmos,第二个是做在深阱里的nmos,起到隔离作用;第三个是低阈值电压的nmos ...

感谢感谢  后面的数字3代表3V电压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NW = deep n-well,  LVT = low Vth

感谢感谢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常规nmos,第二个是做在深阱里的nmos,起到隔离作用;第三个是低阈值电压的nmos ...

再咨询一下  这个后缀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咨询一下  这个后缀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

这个就不知道了,没见过这种后缀,你把PDK说明文档打开看一下,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