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输出电压在高温时急速下降

楼主(2023-12-27):
请问为什么带隙基准在170℃之后电压急速下降,谁能帮帮我?

电路图

电路图

vbg输出结果

vbg输出结果

网友:
170C?

generally the device mode is not valid over 120C.

网友:
170°  需要这么高的工作温度吗

网友:
125℃就够了吧

网友:
你用的模型能支持到这么高温度吗?

网友:
一看就是模型不准了,fab应该都没建模到这么高温

网友:
什么指标,要求这么高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大功率IC,温度会上升到190-200℃。这时候BG输出电压会降低很多,应该是模型不支持了,算的不对。

网友:
模型没给吧

网友:
超过模型的范围,模型都不准了,具体还得tapeout看实际情况;
另外,高温曲线变化,一般高温寄生PN结漏电,或者MOS管B端bulk电流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