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画版图 TSMC18RF配置

楼主(2023-12-27):
请问怎么才能用tsmc18rf的工艺库在ADS画版图啊?目前只用tsmc18rf的工艺库做了原理图仿真,不知道怎么画版图,一头雾水。感谢!
导入选择reference library时TSMC18rf工艺库显示没有layout layer
画版图时也没有相应的金属层和过孔之类的

layout layer是空的

layout layer是空的

楼主:
看了好长时间,终于知道原因了,记录一下错误的原因。因为我在网上下载的工艺库都是.cbd后缀的,ADS2020只能识别.oa后缀的。于是把工艺库文件传到虚拟机的IC618,根据网上的教程进行了格式转换,然后把转换后的文件放到ADS_tsmc18rf用的文件夹里,重新上传到ADS里就有各部分图层了。感觉自己真是个傻蛋,啊啊啊!

网友A:
可以出个细致的教程看看学习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出个细致的教程看看学习下吗

.cbd转换成.oa的教程吗?网上都有的,一搜能搜到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cbd转换成.oa的教程吗?网上都有的,一搜能搜到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