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想问一下LVS 导入这个rule文件 run报错

楼主(2023-12-27):
Error LOC2 on line 46 of SVRF generated from TVE - this unassigned layer operation must be inside of a Rule check statement:inside

这个错误来源是哪里   下面是我的lvs  rule

楼主:
我把这个注释放回去又报其他错误

楼主:
会不会是我选择这三个之一的方式弄错了

网友:
你要Switch开关改下面的DEFINE就好了,注释是帮你解释的肯定不要动呀。。

网友:
#DEFINE thicktopmetal6_process
看看这个用不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