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virtuoso的曲线数据导出来,导入到matlab里面去画图

楼主(2023-12-28):
谁有详细教程啊?

网友A:
很简单呀,每条线都可以在计算器里用数据表示出来,把数据导出为csv格式,用matlab读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呀,每条线都可以在计算器里用数据表示出来,把数据导出为csv格式,用matlab读一下就行。 ...

这是正解

网友: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