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PSR问题

楼主(2023-12-28):
大家好,我一直对PSR存有疑惑,虽然查找了资料,但是还是没能直观的理解。

比如说图中LDO 的PSR,仿真时对电源加入1V的AC,得到输出后进行dB20的转换,有些不明白,得到的结果正负分别表示什么(正数代表什么,负数又能代表什么,正好还是负好?),另外这个数值是越负越好,还是越正越好(-40和-20哪个好)?

网友:
如果你的仿真方法没错,那么负数代表抑制作用越小越好,正数代表增强,一般是不想要的

网友A:
你要知道你仿真的东西是什么,这里LDO的PSR指的是电源到输出的小信号增益,该增益通常是负的,意味着电源上的干扰转化到输出后会被衰减,越负意味着衰减越大,也就是输出受电源影响会变小

网友:
https://ieeexplore.ieee.org/stam ... mp;arnumber=1362447  楼主可以看看这篇,对PSR的原理介绍很详细

网友:
负增益,越负越好。表示对电源纹波可以衰减xxdB

网友:
你所测psr=20log(vo/vdd),0db代表vo/vout=1,-20db代表vo/vdd=0.1,-40db代表vo/vdd=0.01,以此类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你仿真的东西是什么,这里LDO的PSR指的是电源到输出的小信号增益,该增益通常是负的,意味着电源上 ...

佬,psr到了一定频率会变成正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佬,psr到了一定频率会变成正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和你LDO环路增益以及极点频率有关,你环路增益搞大点这个值应该会减小。

直观一点理解就是在这个PSR容易出现正值的拐点频率之前,LDO环路增益在起作用,随着环路增益随着频率增加逐渐减小,PSR逐渐增加至某一个最大数值,然后随着频率增加又开始下降,这个时候主要是电容通路在起滤波作用。下面这个链接推荐你看一下:

LDO的PSR计算 - 渽渽的文章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435220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