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脉冲拖尾

楼主(2023-12-28):
求助一下,为啥40m的和40m相移24度的时钟相与,出来的脉冲会有拖尾呢,而且出来的幅度也不高,电平标准是lvcmos33.fpga是紫光的25g。

网友:
首先需要一个原 40M 的输出,并且输出到同一个 IO 看看波形质量;
其次需要看看此 FPGA IO 的特性,支持的最高频率,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还需要看外围电路,是否有外挂电容电阻;
逻辑上,如何保证两个时钟的相位关系是24?这两个时钟是否都在时钟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