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上sram使用疑惑

楼主(2023-12-28):
请教各位大佬们,请问sram集成在片上,需要留出哪些接口作为芯片的端口呢(个人理解如果完全是片外给信号控制读写需要clk,cen,wen,A, D),但如果芯片内部其他模块需要送信号给sram,那么应该怎么兼顾片内和片外的读写控制呢求各位大佬赐教QAQ

网友A:
SRAM一般都是集成在芯片内部,接口需要看你使用的SRAM库有些什么接口。通常就是你写的这些接口,还有数据输出接口。有些sram提供bit mask,还有light sleep, deep sleep等功能。
片外memory有DDR,NOR,NOR一般是SPI接口。

网友B:
片上RAM只需要和处理器交互就够了,不需要直接和片外交互,按常理来说,读写ram的操作都是处理器发起的啊,不应该外部控制SRAM读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片上RAM只需要和处理器交互就够了,不需要直接和片外交互,按常理来说,读写ram的操作都是处理器发起的啊, ...

佬,那就留处理器的输入作为芯片端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M一般都是集成在芯片内部,接口需要看你使用的SRAM库有些什么接口。通常就是你写的这些接口,还有数据输 ...

嗯 不过俺们是打算用片上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