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定制器件如何过lvs

楼主(2023-12-28):
电阻的 width改到小于cdf设的最小值(问过foundry 可以)。pcel layout和schematic都无法q改;layout打散画的 ,schematic如何搭建,如何过lvs

网友:
可以试试把原理图导个CDL出来,把CDL里面的电阻改成你画的小尺寸的电阻,用CDL跑LVS。

网友:
应该是有开关设置的,让技术改下PDK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