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的时候clk端口需要设置transition和driving吗?为什么?

楼主(2023-12-28):
PR的时候clk端口需要设置transition和driving吗?为什么?PR的时候clk端口都会做哪些约束?

网友A:
需要约束,但是在PR之前,你看一下你的sdc里面应该已经有这些指令中的部分:set_driving_cell / set_drive / set_input_trans  /set_input_delay 。

这是因为对EDA工具来说,从外部来和去外面的端口的情况是未知的,需要用这些指令告诉工具怎么去模拟真实的情况进行内部的计算。比如给端口 set_input_trans ,给端口指定一个trans值,以便后面的cell有一个(input trans)好计算delay,如果不给,工具是默认为0的。

网友:
你的clk 是理想的?不是那么就要设

网友:
不知道端口外部时钟情况是怎样的,因此会在约束中定义端口时钟的相关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约束,但是在PR之前,你看一下你的sdc里面应该已经有这些指令中的部分:set_driving_cell / set_drive  ...

比如说我要设set_input_transition 1.5 [get_ports clk]

                    set_driving_cell BUF_10 [get_ports clk]
这样吗?这样算是对clk的端口进行了约束,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我要设set_input_transition 1.5 [get_ports clk]

                    set_driving_cell BUF_10  ...

是的,指令具体用法你man一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