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知道没有PDK怎么仿真、LVS和PEX寄生参数怎么提取,求指点!谢谢!

楼主(2023-12-28):
哪位大神知道没有PDK怎么仿真、LVS和PEX映射寄生参数提取吗?目前使用的bipolar工艺只给了规则文件,没有pdk 求指点!谢谢!

网友A:
自己做个粗糙的P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粗糙的PDK。

多谢大神指教,除了这个做法,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不应该找代工厂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