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异步时钟检查

楼主(2023-12-28):
同步时钟的定义是不是一定要同源,从时序报告中能看出两个时钟是同源的嘛,如果采用-report_timing -path_type full_clock_ex依然显示两个时钟是不同源的,但是她两的周期一样,在sdc定义为同步是合理的吗

网友:
异步要自己设置吧

网友A:
在同一个时钟域里就是同步时钟。不是一个时钟的,就是异步时钟。和时钟周期没有关系。
是否要定义到同一个clock group,要看有没有数据穿过,
比如有2个时钟,clk1  clk2。clk1的dff发出数据data,data又被clk2采样。那就要将clk1 clk2设置到同一个clock group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同一个时钟域里就是同步时钟。不是一个时钟的,就是异步时钟。和时钟周期没有关系。
是否要定义到同一个c ...

我如何判断是不是在同一个时钟域,工具能自动识别成同一个时钟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如何判断是不是在同一个时钟域,工具能自动识别成同一个时钟域吗

简单点说,就是看是不是同一个时钟。2个dff的时钟源一样,就是同步时钟域。2个dff时钟源不一样,就是异步时钟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