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架构的充电器启动时电流过冲太大

楼主(2023-12-28):
    想请教各位大佬,我对一个BUCK架构的充电器的主环路进行恒流恒压仿真时(输出端接mF级电容模拟电池给其充电)发现电感电流过冲太大了。
电感电流的采样信号是会和基准进行比较(和对输出电压分压再和基准比较进行恒压是一样的)然后调节电感电流的,直到电流采样信号等于基准时恒流。
最后的情况确实也稳定在设定的电流。但是启动时过冲太大。电流软启动就是让基准缓慢上升,但是发现没有用,即便这个基准上升的非常慢,电流过冲还是没有任何改善。想问问这种一般问题出在哪儿呢?环路带宽之类的嘛?还是上电时序不对比如功率级不会一开始就使能之类的?

网友:
可能是LEB时间有点长

网友A:
环路响应速度太慢了,功率管这时候工作在饱和区,gm很大,从fb电压闭环到功率管的栅极控制信号关断经过的时间太长,所以没能限制住电流,可以考虑加个开环的比较器去关断功率管或者控制功率管的vgs,提高栅极驱动信号的响应速度。

网友B:
要么减小min ton,要么改启动逻辑,要么做折返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响应速度太慢了,功率管这时候工作在饱和区,gm很大,从fb电压闭环到功率管的栅极控制信号关断经过的时 ...

感谢解答,我好好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减小min ton,要么改启动逻辑,要么做折返限流。

谢谢建议